施耐德ST编程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9-13):
aaa是INT变量,后面 .7:=1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这个变量名有些随意啊,应该是赋值,感觉这个有点像是位操作,不是太确定,没有玩过ST编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aaa是INT变量,后面 .7:=1是什么意思呢
给aaa的位7置1。一般不建议这样做,这种做法应该对WORD,DWORD这类位串型的变量使用。

网友C:
对变量aaa的位7置1,因此如果早先aaa的值是0的话,经过这个操作后,aaa的值为128

网友D(2022-03-20):
可以买书系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