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3):
三菱FX5U报错代码:H21A0 文件指定异常,
初始化内存,清除PLC数据 都不行

网友A:
能否看下程序

网友B(2022-06-18):
这个原因是程序上的问题,点击错误跳转,将指定的信息删除即可。

网友C(2024-08-31):
然后呢 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D(2025-05-12):
哪位兄弟知道这个是什么报错啊!怎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