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plc 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21-09-13):
怎么设置1秒发一次数据 用了上升沿 串口调试助手就接收不到数据 只要不用上升沿就能接收到数据 但是发送频率太快了 有没有慢点的方法

网友A:
FX好象有个定时器的东西,有什么10ms,100ms之类.

网友B:
RS指令一直导通,前面可以用M8000
上升沿置位 M8122,发送完成后M8122自动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 尝试过 可能我程序没写好 没达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B:
m8013就是秒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我试一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