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HMI组态问题

楼主(2021-09-13):
在博图V13中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屏,请教一下各位该用什么软件组态这个屏啊。。

网友A:
V16,能找的到

网友B:
软件没有安装全。

网友C:
如果型号比较老,可以装wincc flexible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D:
这个里面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里面有吗??
精致面板内找。

楼主:
我的没有这些。。

楼主:
系统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