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格式参数问题

楼主(2021-09-14):
各位大佬   mov  h481  d8120    是设置9600  8 n 1通讯格式    这个格式换算成H481的具体算法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   mov  h481  d8120    是设置9600  8 n 1通讯格式    这个格式换算成H481的具体算法是什么

H481转换为二进制就是 0000 0100 1000 0001

根据D8120的含义:
0001:数据长度8位,无奇偶校验,停止位1位
1000:波特率9600
0000 0100:标题,终结符无,端子模式RS232模式,

具体算法就是1位1位对照表格,然后生成二进制,最后转为16进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