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4):
老设备上FX1N-60MR,FX2N-80MR备件采购,因老型号已经停产,请问论坛师傅:
FX3GA-60MR-CM能否替换FX1N-60MR?
FX3U-80MR/ES-A能否替换FX2N-80MR?
以上替换后安装尺寸、接线方式、程序是否需要修改?
希望论坛师傅们能不吝指教。

网友A:
原来用的输入公共端都是COM,现在用的二款输入公共端都是S/S;所以接线方式是不一样的,尺寸基本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回复!再请教下公共端接S/S和接COM口改线是不是每一个点都要加一根线啊?还有程序通用吗?

网友A:
三菱FX系列主机不论多少点,都是共用一个公用端;

网友B:
FX3U-与2N都具有插拔式端子,而且输出端子完全相同,仅仅是输入端子相差一位,需要重新连接。

网友C:
既然是备件,现在就做好更换备件的技术文件
硬件接线更替图纸
程序转换备份
到时不着慌

05年给上地做过一个C60P更换文件,前年又因硬件停产再做一个替换技术文件,或许再有第三次备份

网友D:
这两个型号,网上大把的二手件,价格便宜,不用去换型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型号,网上大把的二手件,价格便宜,不用去换型号啊

二手适合学习,测试程序,真的不适合作为现场工业控制备件。备胎偶尔用用还行。

备件还是考虑新的,正品器件。

接线问题不大,考虑程序的问题。

有条件的话,设备停机提前更换,毕竟那么多年的东西了,指不定放长假回来就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两个型号的PLC 程序文件通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两个型号的PLC 程序文件通用吗?

曾经用2N的替换过3U,程序文件不变,指令也不变,但可能有某些寄存器、继电器需要调整范围。

网友F:
回复 楼主:
在软件里面直接换过来就可以了,程序不需要改动!

网友G:
安装尺寸
一样的,但FX3GA的端子不能拆卸,接线需要一条一条的接,FX3G是可以拆卸整个端子排的。

接线方式
多了一个S/S端子,如果你之前的PLC是NPN输入,该端子需要接上24V的正端,如果是PNP,就接24V的负端。

程序
编程软件里点击 工程  ,再点击 改变PLC类型 就可以了。

最后你想要得到更详细更准确的答案,请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比如PLC的具体型号、有没有加扩展等,最好能有清晰的实物照片传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的解答,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