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4):
旧设备上的Tk6071ip触摸屏登陆密码遗失进不了系统,目前唯一能进操作员界面。请教各位坛友怎样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威纶通触摸屏如何进行触控校准及初始化?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1/0122/19/73459632_958390359.shtml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IP的没有拨码开关,是在电脑软件上点击进入后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通触摸屏如何进行触控校准及初始化?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1/0122/19/73459632_958390359.shtml
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回复。刚咨询了威纶客服说是tk6071ip登陆密码忘了,只能返厂修。

网友C:
有原程序,直接覆盖屏程序不可以吗?

网友D:
6070ip是这样操作的,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3367

可以试试看,客服之所以说要返厂,应该指的是要打开外壳吧。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

楼主:
如ZCMY师傅说的,用EBPro软件重启挍准屏幕后,显红色小字点清除输yes后就恢复出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