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4):
各位大神下午好,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公司技术改造做PLC柜,买的PLC型号是西门子的6ES7  322-8BH00-0AB0,请问这种PLC的编程能否使用STEP7 -Micro/WIN V4,0或博途V13这两种软件?

网友A:
首先322不是PLC的型号.
其次不能用win.
再次,应该能用博图13.
最次,博图13淘汰了.
所以,建议楼主建议老板找专业的工控工程师进行改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下午好,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公司技术改造做PLC柜,买的PLC型号是西门子的6ES7  322-8BH00-0AB0,请问这种PLC的编程能否使用STEP7 -Micro/WIN V4,0或博途V13这两种软件?

1、322-8BH00-0AB0这个只是16点带诊断功能的24V DO输出模块,它并不需要编程。
2、该模块用于西门子S7-300系列,并不能使用仅能为200系列编程的Step7 MicroWin V 4.0编程。
3、可以在博图V13下组态使用,请确保V13 SP1版本或以上,但是如果原程序由Step7软件编写,你使用博图可能需要重新编写。

网友C:
这只是S7-300一个普通的I/O模块,需要编程是300的CPU;
200的软件并不适用S7-300;

楼主:
那么博途V14,V15和V13在使用上有多大差别呢

楼主:
请各位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博途V14,V15和V13在使用上有多大差别呢

V13和V14的差异你可以看手册:

大约23页描述内容。

同样V14和V15的差异你需要首先阅读V14和V14 SP1的差异,然后阅读V15的差异。
总计大概25页左右。

显然如此多的内容无法在这里一一说明。

楼主:
我的电脑是华硕T4400,处理器2.2G双核,内存4G,不知能否装博途V14或V15,请大神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是华硕T4400,处理器2.2G双核,内存4G,不知能否装博途V14或V15,请大神指点
16G以上内存再来考虑博途吧,你一个扩展模块是要闹哪样?

网友E:
看你改造用的什么CPU,也可以用Step7软件

楼主:
谢谢各位,祝各位大神中秋国庆快乐!

网友F:
看提问,个人建议找专业人员处理吧。

博图版本不一样你也搞不了,V13~V17。估计如果是博图的话,你大概率是低版本。

个人感觉大概率是step7

楼主:
回复 楼主:
以前听闻博途是内存老虎,今日方知果然如此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问西门子6ES7 214-1B023-0XB8和6ES7223-1PH22-0XA8模块是S7-200PLC用的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西门子6ES7 214-1B023-0XB8和6ES7223-1PH22-0XA8模块是S7-200PLC用的吗?
估计你写的型号有误,这个应该是200的模块,见下图 !!!!!!!

网友H:
你这下几个手册和百度就知道的事情呀,都是挺基本呀,先看手册

网友I:
西门子的产品线很多,但是都有对应的硬件使用手册,去教会你如何使用它(其中包括该产品的编程指令手册),所以要学会利用官网下载自己遇到的硬件说明书,参阅说明书玩会玩精它。

网友J:
按型号都不认识这个样子……你想盘他真的有点难。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

网友K:
你要改造什么东西,大吗,如果没多少点位,控制又不复杂,搞个200smart吧,本来这个就是给毫无下限的OEM用的,而且还便宜,这个PLC的软件还是免费的,如果你们是大公司,还不用承担法律风险,其他的你还得要花钱买,小公司就算了,大公司只要不买正版的,必抓无疑。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你要改造什么东西,大吗,如果没多少点位,控制又不复杂,搞个200smart吧,本来这个就是给毫无下限的OEM用的,而且还便宜,这个PLC的软件还是免费的,如果你们是大公司,还不用承担法律风险,其他的你还得要花钱买,小公司就算了,大公司只要不买正版的,必抓无疑。
smart也是涨价严重了

网友L:
S5 一两个软件
S7 200一个软件
S7 300 400一个软件
SMART PLC一个软件
1200 1500之类的博途软件
触摸屏还有4 5种软件

网友M(2023-12-22):
用老款的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