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分频

楼主(2021-09-14):
这个看不懂,哪位老师给个详细的解释

楼主:
   我先试着写一下看对不,I2.0第一个脉冲到来时,P被触发输出高电平,M10.0输出一个扫描周期脉冲,第二行M10.0闭合,Q1.4闭合,Q1.4输出高电平。第三行M10.0断开,Q1.4闭合。
   第二周期到来时,脉冲是高电平,I0.2 闭合,P不动作,M10.0断开。第二行M10.0断开, Q1.4断开。第三行M10.0闭合,Q1.4闭合,Q1.4输出高电平。
     一直到第二个脉冲到来时,第一行I0.2闭合,P被出发输出一个周期脉冲,M10.0闭合。第二行M10.0闭合,Q1.4断开,Q1.4低电平。第三行M10.0断开,Q1.4断开。
  一直等到第三个脉冲到来,重复以上过程。

网友A:
你把二分频改成单键启停,可以搜到很多

网友B:
相当于交替输出指令,按一下ON,再按一下OFF,所以需要按第三次才能ON,频率就只有原来一半了;

网友C:
如何能改成3分频?

网友D:
这个把单按钮启停用在分频上设计的我感觉挺好,值得我的借鉴

网友E:
所谓的二分频,单键启停.
拿个程序一遍遍讲,讲的还是个例,是标,不是本,
不如回去学一下数电,D触发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何能改成3分频?
这样子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