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4):
Mcgspro模拟器一点模拟运行就是灰屏,想了各种办法都没有解决,谁有办法教教我阿愁死了

网友A:
   先运行组态软件,点"打开", 在Samples文件夹下选择一个工程(*.mcp),点打开。然后在工具菜单中点“模拟运行”, 在下载配置窗口选“模拟“运行方式,点“工程下载”, 下载完后点”启动运行“, 就会打开模拟器了, 即可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我都做完了,就剩最后一步仿真出现的

网友B:
楼主在愁死之前,能不能截个图,发个视频之类的,你愁死,我们就急死了.
会不会没选启动画面?或者软件有问题,或者有病毒有250+110?或者操作系统有问题是所谓一贱勾丝的?或者屏幕有问题?或者cpu有问题?键盘鼠标?

网友C:
灰屏似乎是没有窗口或者项目没有载入,如果项目已经载入,有个菜单可以选择显示的窗口,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否已到这步?是否已真的载入项目?在灰色的模拟器上点右键看看启动窗口,是否已启动,否则重新安装软件试试。

网友D:
这个是软件的问题,以前也碰到过。重新装了下就好了。。

楼主:
就是这样。下了五六个软件重新装完以后都是这个效果

楼主:
就是这样,

网友A:
建议用其它的电脑安装软件后试试,看看又是个什么情况,以此来判断是不是兼容问题?

网友E:
若是没解决联系我,549470627

网友F(2022-07-04):
会不会是【用户窗口0】没有设置按钮或者画面,模拟运行直接显示的是空白的【用户窗口0】

网友G(2025-01-22):
模拟器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变灰,点击也不能恢复,这个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