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步进梯形图的疑惑

楼主(2021-09-15):
如图所示,按正常方法编辑梯形图,编译后,STL S1后面的被接到了左侧母线上,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索性将正常显示的步进梯形图改成接在左侧母线上,结果编译后仍然是正常的显示。这2种编程是完全等效吗?那又为什么显示不同呢?

网友A:
我之前也用过啊,可以在S0后面加支路的,没出现过你的问题啊,肯定不等效啊,前置条件都不一样的

网友B:
话说三菱的软件就是这种显示画面,难道是台达彻底倒向了三菱?

网友C:
软件的原因 我也遇到过 后来换了个软件版本又没这事了。

网友D:
wpl要逐步淘汰了

楼主:
确实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原来用的是WPL2.47,更新至最新版本2.50就完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