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lc数据接收问题 程序是不是错了 怎么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1-09-15):
只接收 不发送 请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最后一行应该是RST M8123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m8123 搞错了 也接受不到数据 这是什么问题 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楼主:
M8122是发送完成 我这是接收数据 是不是用接收完成标志 程序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M8122是发送完成 我这是接收数据 是不是用接收完成标志 程序应该怎么写呢
不需要发送就不要对M8122进行置位,只需把发送点数设置为0即可。

网友B:
这个帖子里有我发布的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等PLC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实例,可以参考: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6795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有没有接收指令要置位 有的话接收指令相关的线圈是m多少

网友A:
不要自动发送,手动发送试试,另外用编程软件给D200里面设定一个数据,手动发送后看看D200有没有变化,这样可以判断PLC到底有没有收到数据。
从程序来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