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5):
codesys下载丢失的库失败怎么弄?是我的电脑不对吗?还是软件装的不对?

网友A(2023-04-12):
这个方法有一定局限性,有的库加上这两个镜像网站之后仍然不能用,方法就是找自己专用PLC控制器专有的库,进行安装然后进行下载

网友B:
乘老外不注意,偷偷地下载

不知道搭梯子是不是可以下,家里网络现在默认就是带梯子,codesys缺的库下载可以,厂家那种硬件库就要找厂家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