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维修

楼主(2021-09-15):
又一个MBDHT2510E驱动器坏了,故障现象为伺服使能后电机锁不住,驱动器在静态无报警,发脉冲指令约2秒钟后伺服报警显示16.0号代码,查16.0报警是电机过载,测IPM模块正常,后发现下图红圈处标号R675电阻烧糊,测量无阻值,该电阻接IPM模块7脚,求该电阻值,求版主指点,谢谢!

网友A:
你问的很有问题!除非修过的,,而且做了笔记的,不然没人能回答你!你要是把IPM资料,电路图画出来,其实这里很多人都能推导出来取值范围!

网友A:
多说一句,你IPM多半废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知道我的水平画不出电路图,因为爱好电子维修,坏的东西总是要拆下来检查一下,能修就修,不能修直接报采购买新的,因为爱好,所以折腾。。

楼主:
果然如一楼师傅所说IPM挂了,上午闲着没事拆下了模块查资料如下图,上桥模块供电8脚vp1,9脚Vnc测量阻值只有20Ω,而13、16脚是下桥供电,测二极值有0.45v判断正常。

楼主:
ipm模块型号ps21964-4,R675电阻值应为10Ω。

楼主:
某宝上花了15元买了一个拆机模块,刚装上去试机,成功修复。谢谢一楼的坛友热心指点,谢谢!

网友B:
实话说,这个2510E 的寿命真的 堪忧,好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