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lc发送数据 问题

楼主(2021-09-15):
串口调试助手接收plc发的数据 AA 00 00 BB是正确的数值格式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 01 02 DA FD这几个数据

楼主:
偶尔出现 每次出现的字符还不一样

网友A:
走的是什么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rs 指令 无协议 通讯格式 19200 8N1

网友B:
应该是干扰吧

网友A:
无协议的可能是受到了干扰,数据加个效验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接收plc发的数据 AA 00 00 BB是正确的数值格式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 01 02 DA FD这几个数据
你说在做测试实验吗?你的硬件拍照看看。单纯的测试实验应该不会是干扰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换了串口调试软件就没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