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5):
   前几天,一位朋友叫我去一家公司看看,一条汽车保险杠涂装生产线。那条生产线最近1年链条轴承时常坏,而且坏的时候是轴承外圆断裂造成链条卡住,维修也困难,很难找到坏的轴承在哪里?给生产和维修带来极大的困难和困惑,他们找不到问题点在哪里?轴承换了很多了,故障依旧。他们没辙了。
   我到现场看了,环境还算可以,毕竟涂装对环境要求也很严格的,那条链条大约100米左右。烘干温度也不怎么高,一百度左右。从轴承坏的状况看,我分析,应该是负荷大和链条弯道太多,转弯太急引起的超大负荷而损坏。还有就是轴承质量,但他们说 他们的轴承都是质量不错的,应该没有啥的,都换了好几批了都不行。当时我也没有说啥了。
   今天对方又问我  有没有有啥更好的方法解决?我只能说最大的问题应该是链条设计不合理,需要改造,要么就更换高负荷的轴承,但是治标不治本。
   不知各位专家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
链条弯道太多,转弯太急,那条链条大约100米左右
这100米是链条长度,生产线也有近50米

按你字面理解生产线不是一条直线?还使用的是链条,这设计可以的诺奖

网友B:
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要是我的话,直接甩下一句话走人,这玩意又不是电气或者自控上的毛病,找机械或者工艺工程师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不是直线,是环线环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研究一下也是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是直线,是环线环绕的
哦 那种吊轨,不是链条问题
估计也没人做统计,分析这类问题就要大数据,单边轴承坏,还是双边轴承坏,在哪里坏(换型轨道那个位置)
最后结论是轴承选型错误,还是轨道型式错误,实际就是设计上哪里出现错误

网友C:
那条生产线最近1年链条轴承时常坏

使用时间有几年了?

最近一年是不是负荷增加了?

网友D:
链条轴承有没有使用高温油脂??

网友E:
这样的烘箱温度一般是超过100度的,如果是100度以下,喷的油漆是不会固化的,轴承损坏的根本原因是润滑不良,普通润滑脂根本不耐用,订购时候让厂家给你加高温油脂吧。除非你用油漆是低温固化的,那烘箱只要低温加循环风就可以固化,那样轴承会非常耐用

网友F:
在医疗器械厂玩过涂装烘干线,确实是高温环境,损坏的因素主要就是高温导致轴承润滑损坏干磨,找电气工程师是找错人了,要找找机械工程师,实在不行联系做涂装线的自动化厂家提机械技改方案,这样老换是不行的,一年估计也要换几百个轴承,所以采购是舍不得花费巨资采购进口耐高温轴承的。

网友G:
可以吧还在使用中的轴承更换一个,检查磨损度和润滑脂情况,找下原因。单个普通轴承并不贵

网友H:
    这种悬链用100米也正常,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这需要经过仔细研究才能够确定。如:设计不合理的部位在何处?工作环境温度是多少?润滑油选型是否合理?要去实地综合分析研究方可,一两句话是搞不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链条是立式承重轴承和侧面导向轴承,主要是侧面轴承坏。现在无法准确确定轴承在哪里位置坏的,只有待定链条卡住了,才会发现。但从表象看,轴承不会是卡住位置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该条生产线建成大约1年半,坏的时候大约是半年过后开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这种,是内链式链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问过对方,他们说润滑油耐温大约12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过对方改变链条设计,他们说,这个不现实,毕竟才使用1年半。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就是在找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啊,就是在分析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链条是立式承重轴承和侧面导向轴承,主要是侧面轴承坏。现在无法准确确定轴承在哪里位置坏的,只有待定链条卡住了,才会发现。但从表象看,轴承不会是卡住位置坏的
我的意思是链条停下后,查出的坏轴承大概位置如果固定在那一段,就可能查出原因。
比如,在过急弯后,那在急弯处它是不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既然是侧面轴承,冲击造成损坏可能性最大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观点,这个需要观察了,有的地方根本是看不到的。我们以前的设备也有环形的链条,按顺轨道运行,一共3层,2头终端是齿轮送上去的。但是多条流水线中,就是那一条流水线,经常链条跑出位,而且是加热炉里面磨损(多次脱位后查出来的),加热炉内导轨壁磨掉。
我们跟你现在不同,因为有多条流水线参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原因倒还没有问现场的,对方只是说卡的位置一定不是损坏位置,他们查看那个位置很正常,所以他们一时也找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确实是,还需要多观察了解,不然真的好难发现的

网友A:
还有种可能情况,使用一段时间的链条会有更换,但整体更换的很少
新链条与旧链条节距不同,而控制系统又没有更新,会发生随机信号错位而停机
这个是当年做邮政分拣项目遇到过的问题,最后是加检测器件,调整参数解决。

网友J:
链条没看到有轴承

发个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轴承的损坏,我认为跟控制系统关系不大,主要在于机械配合关联很大,最后是参数设置速度有一定关系,还有就是润滑保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是普通负载晓得链条,大负荷链条是有轴承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是吊挂线不是保杠线,而且链条不是一样的链条!
我的感觉是链条太长了,不好调!传动轴不同心把轴承拉歪了,或者你的架子变形
我们几十米的烤炉还分三段捏!你这直接一百米的链条有点强

网友D:
回复 网友K:
你说悬挂链 我同意,你说不是保险杠线,那就好玩了

你的这种线体我也做过,托盘上面焊支架,保险杠放支架上;  保险杠线输送体有很多种形式, 你的这种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摩擦线 ,滑撬线,积放链, 下面这几种你见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悬挂链 我同意,你说不是保险杠线,那就好玩了

你的这种线体我也做过,托盘上面焊支架,保险杠放支架上;  保险杠线输送体有很多种形式, 你的这种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摩擦线 ,滑撬线,积放链, 下面这几种你见过没?

这里使用的是第二幅图的那种,它还有爬坡至1米5高的工作段  喷涂  烘干,中间有3处的急转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倒是不怎么清楚了,不过你这个建议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这个让搞机械的细心观察就能发现问题
他不愿意你再上同样能找出问题
要不要控制解决,看客户要求,当年就是找到问题根源后由控制来解决的(链条全部更换成本时间他们认为不划算)。

网友K:
回复 网友D:
都见过,可能我对链条叫法不规范!我发的我们叫划撬线,你发的这几组我都去现场见过!但是么参与项目

网友L(2022-07-26):
不是电气或者自控上的毛病,找机械或者工艺工程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