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低端产品是。价格不变,硬件缩水,功能花哨

楼主(2021-09-15):
台达的1.5kw 700多块钱,好像还可以扩展can ethernet/ip通讯。
自带485,模拟量两路输入,一路输出,,8个di 2个普通do 还有一个继电器输出简直定位,反正花里胡哨的。。。
还带安全功能。。。
只能感慨,硬件好缩水。

网友A:
伺服?看精度和伺服马达的参数哟(扭矩/效率/噪声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看精度和伺服马达的参数哟(扭矩/效率/噪声等等)
变频器,还支持脉冲输入做简易定位

网友B:
这类变频器好多年前就有了,最早接触的是艾默生一次推介会上,后来在网上见西家的视频,印象最深的是吊物快速绕桩-障碍物。具有了伺服的功能

网友C:
这些功能,相关的硬件不值钱,软件开发是大头。由高端机的软件下沉来,基本上不增加什么成本。
可以增加卖点,提高溢价能力。
如果你是厂家,你搞不搞上去?

网友D:
功能越多,越叫的上价!

网友E:
现在都是智能化,小型化,轻量化了;买东西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体积越厚重,质量就越好;商家总不能为了迎合消费者口味往里面灌水泥吧?

网友F:
这个好用的,功能强大,可以玩出很多花样的,就是不知道短路检测能力如何,反正价格便宜,做小机器合适

网友G:
现在注重的是功能,硬件能用个三五年就可以了,毕竟才700多块钱。

网友H:
现场都这样呀。

楼主:
台达的,电机是1.1的,配置的1.5Kw的驱动器,变频器有USB口调试(也是内部转COM口),风扇非常小。反观现场松下0.75kw的变频器,个头比这个还大一些。。

但愿能用2~3年吧

网友I:
设备都是讲究能干活就行,这种情况下,这么发展史正常的了

网友J:
台达的变频器这两年质量不稳定,我们都已弃之不用了。

网友K:
台达这款确实有点问题,硬件USB驱动有问题,而且不同批次会有不同问题。
但是功能确实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