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6):
大家好,请教一下,我在家用变频器转矩模式测试时,电机空载,用0~10v,作为给定转矩0~100%,但电位计给到最达时,变频器面板上的指令转矩也最大-9.8%转矩。是不是需带载才行呢。

网友A:
P=T*ω,P为功率,T为转矩,ω为角速度
无论空载还是带负载,ω几乎不会变,而空载和带载的功率肯定不一样,有负载的功率肯定远大于空载
所以有负载时候的T也肯定大于空载时候的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B:
如果是小电机,可以在启动时用手抓住电机轴看看转矩有没有变化

网友C:
小端正一个概念,最大转矩就是电机的额定扭矩

楼主:
回复 网友C:
5.5kw,抓不住,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