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6):
最近西家的PLC疯涨,价格翻了一倍了,老板又双叒叕要换PLC的品牌,还要国际大牌。
老板要爱国,日本的牌子不用。看了一圈儿,AB、GE不太敢玩,忒贵了。
就想问问各位大佬,施耐德的Modicon M340怎么样?
配个12路热电偶,4个模拟输入,32个IO,带12站的modbus通讯……大概要几块大洋?。
老板还想要12寸大屏,能输出曲线,历史,报警,配方,要网线通讯,有没有型号推荐,又要几块大洋?

网友A:
老板真爱过就只用国产的

网友B:
2个问题先要搞明白,1,换个品牌,对应的程序全要重新搞,是否可以搞的定;
2、新换的品牌是不是也同样会涨价,会缺货;

网友C:
既然你说要国产,那就来两块工控板,一块专门处理你的12路温度,另外一块处理4路模拟量输入和32路IO,触屏国产10寸的不贵,够便宜不?

网友D:
爱国???,都是为了最大利润

网友E:
首先问问M340有没有货,再问问已经加价了??%,能否承受,功能差不多都能满足的。施家的西家的比比哪家更划算

网友F:
M340在施耐德家族已经属于中高端PLC了。

性能也比S7-1200高。 应该相当于S7-300,

你应该选择TM241系列来对标S7-1200

网友G:
不是有汇川 H3U H5U之类的吗?

还有。。。。国产的有些还可以吧

欧姆龙的也不贵啊~~

配个12路热电偶,4个模拟输入,32个IO,带12站的modbus通讯……大概要几块大洋?。

12路热电偶,建议用通讯模块做,成本便宜,包括模拟量。

西门子1200+国产PN模块啊,成本一下就下来了

之前做的16IN+16OUT 扩展模块,1000多一个,买PN模块可以买到2个了。。。
程序不大买低配CPU

网友H:
施耐德也缺芯,别想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人家老板鄙视日货

网友J:
台达,套娃三菱,一个牌子用惯了,用别的牌子得熟悉好长时间

网友K:
回复 网友G:
用S7-1200的环境,感觉老板不太可能用汇川3U5U。

网友L:
怕是也不一定有货。

网友I:
回复 网友L:
不用怕  一定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