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6):
施耐德跟其他plc以太网通讯怎么配置dtm

网友A:
工具菜单   DTM浏览器     如果要是用CPU的网口 要在CPU下添加MODBUS_DEVICE

测量的基本单位改成mm,还有就是设置最大速度不能大于向导生成的最大速度。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施耐德哪一款PLC,没配置过DTM

网友C:
DTM自己下载  PLC软件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