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博途软件V15.1的安装方法

楼主(2021-09-16):
请教,我下载的博途软件V15.1怎么和网上的不一样呢,网上的安装教程都和我下载软件根本不一样,都不知道怎么安装了,请给我指点一下,谢谢,另我安装的PLC软件打开居然是下图的样子,怎么搞的

网友A:
s7-plcsim是仿真用的。应该装画圈的文件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两个都要安装吗

网友B:
安装一次V16的,感觉文件夹没这么乱呀,好几个版本,按说有一个总的exe文件,运行后会自动安装各组件,既然你的下载是这样的,也只能试着安装下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有两个文件夹 每个都有exe文件,版主把两个强行合并了 其实第二个是选项包,可以不用安装的

网友D:
不知道你那里下载的,这么多,这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