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7):
说明书上要对FX5-ENET/IP 要做相关设置和编程。看得有点懵。所以来问问各位大佬,谢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搞错了,FX5-ENET/IP 不是连接伺服的。应该PLC的CC-LINK端口接交换机,然后连接伺服。

网友A:
CC-LINK IE的接口明明在主机上,非要插后面模块;

网友B:
EIP总线主站模块  能连接CCLink模块吗?

网友C:
JE-C的伺服直接接到网口上就能用的

网友D:
这个我们群主分享了FX5U本体控制 MR-JE—C伺服的说明,用的用的5U本体自带网口,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您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

网友E(2021-12-28):
兄弟,能通讯的上吗,求教一下

网友F(2022-03-16):
廖常初书买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