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靠的单相电机保护器吗?家里的潜水泵三年烧了两个!

楼主(2021-09-17):
第一个 莫名其妙就烧了 第二个前几天打雷之后就烧了,空开出线口都烧焦了【卖水泵的说有可能是打雷把空开合闸了】
下面这种不知道靠不靠谱

网友A:
接线端子烧坏了,说是打雷烧坏的
,明显就是过流和质量问题

网友B:
是不是考虑电机质量啊。。。
保护是一回事,关键是电机耐用才是硬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电机正常使用是不容易烧的。我估计还是过流过载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电机正常使用是不容易烧的。我估计还是过流过载之类的。

网友C:
你这个也会烧坏哦

网友D:
你这是家用深井使用的潜水泵泵吗?如果是 出现这种现象,多数是泵卡死过载损坏有关。我以前农村老家的泵就遇到过。所以隔3 4个月要把泵提出来清理一下。当然还是要注意泵的质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家用深井使用的潜水泵泵吗?如果是 出现这种现象,多数是泵卡死过载损坏有关。我以前农村老家的泵就遇到过。所以隔3 4个月要把泵提出来清理一下。当然还是要注意泵的质量
对,
上个公司出口印度的设备冷却泵很多烧坏的,经销换到哭。
寄回,我锯开一看,明白恒河沙数成语了
。
立马让冷却液换成车用有颜色的,不允许加水。以后再没坏的。

网友F:
打雷把空开合闸了,雷公好厉害

网友G:
打雷坏水泵,第一次遇到

网友H:
图片中的电机保护开关可以用,但你要选好型号(电机保护跳闸电流设置在7A)如果水泵卡住就会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片中的电机保护开关可以用,但你要选好型号(电机保护跳闸电流设置在7A)如果水泵卡住就会跳闸
淘宝看到十年包换【烧了也能换】 带过热保护的潜水泵,还是买这个省心些

网友A:
回复 楼主:
烧坏的是开关,不是电机

网友I:
是不是水泵叶轮卡阻,电流高将端子烧坏了。

网友J:
建议你用个接触器 和 US14电流报警器,可以检测到  过流 和缺水状态。灵敏度可以通过延时调整。好使。

网友K:
DZ108对付过流已经很专业了关键是要对应调整  目前满扣20A适用于4kw电机 不知您水泵电机多大 有条件加一个NR2系列十几元  没必要搞什么太高端的,有那钱不如加一个变频器 终身受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DZ108对付过流已经很专业了关键是要对应调整  目前满扣20A适用于4kw电机 不知您水泵电机多大 有条件加一个NR2系列十几元  没必要搞什么太高端的,有那钱不如加一个变频器 终身受益
热继电器真心没有电动机保护器省心好用……楼主师傅你就是节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K:
DZ108对付过流已经很专业了关键是要对应调整  目前满扣20A适用于4kw电机 不知您水泵电机多大 有条件加一个NR2系列十几元  没必要搞什么太高端的,有那钱不如加一个变频器 终身受益
我的是单相电机,1.1千瓦的额定电流6.6A,dz108是中间一组不接,火线,零线分别接两边,还是直接火线把DZ108的三组触点串起来,然后零线常通 另外有单相电机的变频器吗?有没有推荐的?我换一个水泵都要1000。 还不如换个变频器,一劳永逸。

楼主:
回复 网友J:
淘宝看了一下要139,这种是感应式的,我始终觉得感应式的精确度不高,我这个电机1.1千瓦电流才6.6A,我还是买个变频器吧,台达的440,这个靠谱些。

网友F:
让那位搞油烟机接力风扇的网友给你做方案,用在你这里合适

价格嘛,电机多少钱,变频器多少钱

网友K:
引用 楼主:
淘宝看了一下要139,这种是感应式的,我始终觉得感应式的精确度不高,我这个电机1.1千瓦电流才6.6A,我还是买个变频器吧,台达的440,这个靠谱些。
下一步采取什么方案前首先总结一下失败的原因 你的DZ108保护范围设定在20安电机功率1.1kw保护范围应设置在6安就行  干脆买个单相2.2变频算了,

网友M:
真不行就加装一个避雷,看看打雷还劈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