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8):
如图所示,FX3U-128后面原来是挂了4个16EX和一个2DA,现在想再加个16EX,但显示剩余电流为10ma,改成8EX后,现在剩余电流是65ma,请问65ma这样余量够吗?要不要中间加个FX2N-32ET转下。

网友A:
S/S直接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B:
如果不够应该会有提示的吧

网友C:
如果用不了,软件会提示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S/S端我是接的外部电源,主要是担心模块内部电源容量的问题。看来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最好用自带供电电源的扩展单元中间加一个;
一般主机后面直接带4个模块带的动,你现在是要带6个;

网友E:
回复 楼主:
外接电源,24V的电源容量够了。还有5V的电源容量够用吗

网友D:
24V可以另外用开关电源来供应,但后面每个扩展芯片工作需要的5V是没办法外接的,只能是通过扩展电缆从主机上获取,所以后面模块多的时候必须用32点或48点的扩展单元加上,扩展单元之前的模块电源从主机上取,扩展单元后面的模块电源从扩展单元上取;

网友F:
看图片,5V电源容量还有470ma,应该足够了。接外部24V电源的话,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