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8):
在设备编程调试时,难免会出现以下错误,或多或少也可能是曾经犯过,您认为哪个最严重,说出您的观点:

1:硬件安装位置错误,调试没留意导致感应开关等元器件被撞坏。

2:接错线,看错位置,或者看出图导致线接错。

3:参数设置错误,运动时工件速度失控。

4:程序编写错误,导致动作没互锁,机械碰撞。

5:选型错误,空开或者接触器等配置不合适。

6:排版错误,电箱元器件布局不合理,部分元器件安装不下,或者返工。

7:施工图纸拿错,部分工作已开展结果白辛苦一场。

8:现场放线已裁剪发现导线型号错了。

9:判断失误,摸到不该摸的地方,让自己差点爽死。

10:调试时被机械动作伤到。

11:设备没调试完,工具丢得差不多了,没工具干活了。

12:客户现场不配合,工作进度开展慢。

13:异地出差,生活不习惯。

14:每到一个地方(国外)总想体验当地特色一条龙服务。

15:到现场发现配件不够,工作开展延迟。

网友A:
伤人,毫无疑问第一。伤机械,社死现场。

网友B:
有一次站的位置不对,机器动作后,直接把人顶起来,幸亏没有受伤。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有次调试设备,新设备参数写错了,老板啥的都在,一起动机械臂撞一块了还好速度不是很快,当时脸都没了那一个个眼神

网友D:
张力卷取,调试过程炸鸡,电机在维修店测试电流正常,换个新电机,安装换了模块的变频器后全部正常,无头案啊,反正那电机就不敢用

网友E:
这个 “14:每到一个地方(国外)总想体验当地特色一条龙服务“。是认真的吗表情。基本我只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其它不考虑。

网友F:
一般到甲方现场了,问题不是太多,撞机这个说不过去。

记得有个配合调视角的。第三方

我们是甲方,乙方是做设备的,第三方调视觉的。

合同写着需要颜色分辨,据第三方说和乙方沟通没这个要求,当时他就懵逼了,没说是彩色的啊,配的都是黑白相机

网友G:
有次门没加安全门开关,用户违规在自动运行状态下开门调机手被气缸压骨折,门的位置在设备下方,后来赶快改进了

网友H:
14.这个要划重点!出门在外,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