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8):
改装2台铁皮成型机剪切机,编码器控制长度尺寸出现的问题。第一台正常,长度没有误差。第二台出现问题,1 剪半米的少7毫米。2 剪1米的少5毫米。3剪1米半少1毫米。4 剪2米的多1毫米。5 剪2米半的多5毫米。6 剪3米的多7毫米。脉冲当量是这样算的;剪5个长度2米左右的,记下每次编码器发出的脉冲数,取平均值作为每毫米脉冲数。PLC编程中用到了浮点算法。一样的程序,为啥第一台正常。请各位指点,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一般同样的程序,我就会去查机械的原因

网友B:
机械零件旷量太大吧!

网友C:
你用第一台调试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第一台的程序啊,我计划两个编码器交换一下。疑虑:为啥会距2米越远误差越大,

网友C:
回复 楼主:
程序可以相同,参数要各调各的,因为你是改造
当量计算也不恰当

问客户有几个规格产品,各算各的,再做一个他们自己可以修正的界面---用到触摸屏吧

网友D:
1 剪半米的少7毫米。2 剪1米的少5毫米。3剪1米半少1毫米。4 剪2米的多1毫米。5 剪2米半的多5毫米。6 剪3米的多7毫米。

是不是每次都是误差这么多,比如剪10次半米,是不是每次都刚好少7毫米?

如果每次都一样那应该是计算问题

如果不一样,那干扰、编码器、机械部分都是怀疑对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回复,是的每次都一样,脉冲当量如何才能计算的准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是的每次都一样,脉冲当量如何才能计算的准确?

1 剪半米的少7毫米。2 剪1米的少5毫米。3剪1米半少1毫米。4 剪2米的多1毫米。5 剪2米半的多5毫米。6 剪3米的多7毫米。

看你这组数据脉冲当量都不知要怎样算了,500mm少7mm,3000mm却多了7mm,正常来说应该是剪的越长误差越大呀。

网友E:
如果你的送料是用双轮夹送形式,建议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C:
楼主的数据如果一直那样保持下去,改产品规划又没动任何东西,包括传感器,机械等,那还是仔细查查程序参数是不是随着产品发生变化。
数据很难理解。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应该是哪里干扰,将这台的编码器与第一台的交换,结果两台都能正常。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