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8):
高速脉冲输出来控制电机,10kbs和100kbs,影响的是电机的哪一方面?

网友A:
影响电机速度,如果设定脉冲当量太小,就达不到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

网友B:
你铁定没用过128细分以上的步进驱动。

网友C:
现在电机控制器接受100kbs玩事的
对电机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D:
影响你控制的电机的精度,100K的脉冲,如果你驱动器控制的最小分变率是1脉冲对应0.1μ,你伺服速度要求500mm/s,你算算你的频率还够不够

网友C:
首先这100kbs代表什么?
就像100M宽带与50M宽带,影响你发信息吗?当然会说一个爽一个着急,那你用5G了吗?
伺服也好步进也好,它又不是随你发脉冲的快慢而转的快或慢。

网友E:
主要是精度和速度

假设电机速度是一秒钟转一圈,精度为0.1度,这样PLC输出3600频率的脉冲就可以了。

但如果要求精度为0.01度,速度还是一秒钟转一圈,这时PLC就要输出36000频率的脉冲了。

网友F:
对电机的精度有影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100kbs是脉冲频率,意思一秒可以发出100000个脉冲如果伺服设置10000脉冲转一圈,那么你这个PLC控制伺服速度最快就是10圈一秒

网友E: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