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8):
三菱FX1N和信捷XD5比较哪个运算速度更快更稳定???使用中用到两路高速计数,求教了谢谢各位大师们,给指导一下。

网友A:
呵呵;FX1N已经停产7~8年了,现在的型号是FX3GA;至于高速计数,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三菱FX1N和信捷XD5比较哪个运算速度更快更稳定???使用中用到两路高速计数

运算速度肯定XD5要快,稳定性不好说。至于高速计数要看你最高输出多少频率,然后根据这个来选型,FX1N两路加起来不能超过60K,XD5单路80K。

网友C:
一个己经停产快十年了,还有什么可比性。

网友D:
一个停产多年,一个是近几年推出来的新产品,难道在你眼中国产的真的那么差吗?

网友E:
简直没有可比性
三菱FX1N这都停产多少年了
信捷XD5是最近几年新推出的产品
无论哪方面,FX1N都没法和XD5比吧!

网友F:
选信捷,支持国产

网友G:
FX1N你正常也不可能买到全新的了.
做高速计数,怎么个高法? 5K  10K还是更高的

网友H:
楼主是宁要凤尾,不要鸡头。

网友I(2022-03-21):
都可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