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8):
触摸屏与plc用常规模式通讯,plc与变频器用RS485通讯用MODBUS RTU协议,能通过在触摸屏修改参数改变变频器电机转速吗?
最好是能设定多少转,电机转速就是多少转。这样好实现吗?

网友A:
看你要精确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没有精度要求的话,直接写入频率即可

网友B:
控制能实现,你只能通过回读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算出转速,这个算出来的转速跟电机的实际转速应该是有点差异的

网友C:
设定的是频率,另外要注意通讯延时;

网友D:
要求精度不高是没问题的,PLC与变频器通讯时输入的是频率数据,你换算一下就可以了,假设50HZ时电机转速是1450,那么1HZ对应的就是29转,如果你要1000转,PLC里面计算一下,1000/29=34.48,然后PLC给变频器发送34.48的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