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案例,不用PLC,继电器+延时继电器来剔除输送带NG品。

楼主(2021-09-18):
硬件:输送带(速度固定),上面运输工件(工件间距4-5CM,我估计3-5CM都有可能)。一个传感器检测高度。高于某个值的时候ON,判断为NG。
控制要求:当传感器ON的时候,延迟T1(可调整)后开始吹气 ,吹气时间由T2调整。
传感器是NPN的。
我画的图。我个人看到有BUG。大佬看看
~~~~~~~~~~~~~~~~~~~~~~~~~~~~~~~~~~~~~~~~~~~~~~
PS:还是PLC逻辑上面可以做到尽善尽美。

网友A:
如果连续二个NG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连续二个NG怎么办?
大佬一眼看出问题所在

网友B:
PLC转到继电器也行.
这图能仿真么?

网友C:
曾经把延时继电器给拆开,换掉里面的单片机,重新写程序,改做其它的用途,当然,也是小产品,功能比较简单,主要是为了方便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