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改造篇【二】

楼主(2021-09-19):
 前几天,出了一趟差遇到了一个问题,拿出来让大家探讨一下。我代表公司去调试,设备是罗茨风机【350】,拖动电动机:185KW-6【6极】,变频器200KW。控制压力【恒压48KP],压力上限:60KP,压力下限:5KP。电动机与罗茨风机采用联轴连接。现场原有一台设备运行良好,电动机132KW-4就【4极】 罗茨风机忘记型号了,比新安装的罗茨风机小不少。同样的现场,在原现场,即在原管道网,也就是小型罗茨风机的管道上,在加一组管道与新安装的罗茨风机连接,中间有阀门,方便两台风机相互转换,或单台,或两台一起用。132KW电动机与风机是皮带连接。调试风机过程中 变频器运行到23HZ左右 风压稳定到48HZ是,超额定电流【六级电机额定电流340】,电流350以上有时还大。
分析:原电机132KW-4, 现电机185KW-6.
     电动机与风机连接方式不同:皮带连接 联轴连接。
     风机容积不同,新风机体积大 容积大。

我认为如果换160KW-4极电机和与之配套的风机即可。由于风机底座与电机座已无法更改 管道也搞好不能更改,现场的管道介质是沼气或天 燃气,不能施工【动火】,所以厂家准备把185KW-6【极】电机换为185KW-4【极】 风机也相应改造 还是采用连轴 连接。

网友A:
请问,现在的问题是电流太大了吗  ?

网友B:
是不是没通知变频器要驱动的是6极电机

如果变频器有自学习功能,让它先学习一下

网友C:
大电机运行调试的第一步是自学习,让变频器先和电机认识,你这个是六极电机,变频一般默认的是4极的,这个要手动输入一下
风机的负载电流和转速是很大关系的,这个在你的风机铭牌上应该有标注,电机选型要根据技术要求来选型,至于你用哪个连接传动方式还不是更关键的因素,由于你的使用环境有防爆要求,这个也是选型要特别考虑

网友D:
罗茨风机,要是参数已经调整,必须考虑是否超载,23HZ已经达到风压,转速应该不高,不知道皮带轮速比是不是1:1,假如这个速比,换4极肯定不行,不如换速比。

楼主:
原来是4极电机132 KW 皮带连接 风机与之配套,现在电机与风机都加大了 换成了185KW 6极电机 风机也比原风机加大了,轴连接。改造后的设备23HZ 运行电流超额定电流【风压48千帕】
我认为是选型错误所致。
不是皮带连接 是轴连接。加大电机肯定能行,改变变比,在现有条件下肯定不行,如果加大电机 厂家变压器时250KVA的,变压器容量有限,变频器及连接电缆都得更换 费用太高,厂家不同意,现场管道介质是沼气 天然气,管道安装已经就位 还有一台风机正在运行,要求现场安装不能动火。所以只能考虑把电机改为185KW-4电动机 风机也相应改造 改成与4极电机配套 还是轴连接。因为机架 管道位置无法更改,只能因地制宜。
客户曾问:为什么小风机能行 风机换大了反而不行了?同样是风压48KPA,小风机正常运行电流才150A左右而大风机超额定电流【额定电流340A】小风正常运行频率33HZ左右,而大风机23HZ时超电流 ?

楼主:
与自学习无关 风机已做单机风压试验。也不存在变比,因是轴连接 变比1:1.现实时风机配大了。在现有基础上,要想不超电流 必须加大电机,比如 250KW-6极电机。从经济上来考虑,要想风量大 风压高还是考虑用转速高的电机 风机也是转速高的风机 压力不高 转速提。用转速低的电动机反而不经济,因为你要提高风压 必须提高转速 提高转速 就易超电流,所以对风量要求大 风压低的场合可考虑用低速电机与风机,建议用皮带连接,这样会比较经济。

网友B:
从描述上没看到你给变频器做自学习,是不是也没做与电机的参数匹配?
风机与电机是否匹配,查风机资料能验证,或问风机厂,相信风机是带电机一起采购的。

网友E:
小的风机皮带盘是否是一样大。说不定虽然4极电机,皮带盘做了增速。

网友A:
我是瞎想的,
大小风机,虽然压力一样了,流量肯定不同。所以大风机也不是浪费。
风机也不便宜哦,不比变频器便宜。
是不是换个风机才是正道?

网友F:
都是文字,没耐性看完

电流超过一点,没什么影响

楼主:
不是超过一点,超过23HZ就超电流。

网友G:
风机应该是有问题的。查吧。

网友H(2021-10-29):
大罗茨风机配管不能用小了,否则会超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