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机不同接线会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9-19):
想了解下采用8极接线方式前提下,如果从U2、V2,W2端进电源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和U1,V1,W1端进的电源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可以,头尾的区别。

网友B:
根据人家给的指引办事就行,不用问为什么

网友C:
应该不可以,不是普通电机,角接8极应该不用连片,没有碰到过,纯属猜测勿喷。

网友D:
繞組中心抽頭

网友E:
双速电机

网友F:
从绕组结构图来看感觉貌似可以,但实际上应该是不行的,如果要是可以的话,那有两个接触器够了,低速时闭合一个低速,高速时两个都闭合,一个通电,一个封星,而实际中都是三个接触的。
具体不行的原因期待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从绕组结构图来看感觉貌似可以,但实际上应该是不行的,如果要是可以的话,那有两个接触器够了,低速时闭合一个低速,高速时两个都闭合,一个通电,一个封星,而实际中都是三个接触的。
具体不行的原因期待高手解释一下。
因為電機繞組結構原因,接2組不是最正確。

网友G:
双速电机,网上看到8级2Y,4级三角
与楼主的还不一样
是否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双速电机,网上看到8级2Y,4级三角
与楼主的还不一样
是否一样的
如果是这个个结构的确实不行

网友H:
绕组的电气参数估计是一样的,但它们在电机内部的槽位不同,通电后产生的磁极组合也不同,不按规定接法连接,最后可能磁极组合就乱了,具体要看绕组展开图才能看出改接后磁极组合。

网友I:
8-4双速电机采用双层叠绕,不同的接法极对数不同,功率不同,8极功率要小于4极,从以上大家给出的绕组图 ,接错了电机到不会烧,但功率会变小。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这个是台旧设备上电机,接线方式就是U1/V1/W1 和 U2/V2/W2分别接到2个接触器上的,这二个接触器同时只能接通一个,与四极接线没有任何关系。我是比较奇怪这样接线行不行

网友J:
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类似与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