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65SBTB1-32DT 的 stat 是调什么的?

楼主(2021-09-19):
如题 AJ65SBTB1-32DT 的 stat 拨码开关是调什么的?? 说明手册怎么没有说明呢? 我看哪一部说明手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 AJ65SBTB1-32DT 的 stat 拨码开关是调什么的?? 说明手册怎么没有说明呢? 我看哪一部说明手册呢
根据图片,我认为调整站号,第一位为on,就是40,第二位为ON,那么就是20,两位都为ON,那么就是60。

网友B:
上面写着Station NO.啊,站号的拨码开关。

网友C:
站号呀,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