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0):
即是交流又是求助吧
电容引发的故障
变频器型号ELAU  MC11/22/400
故障代码1119 检测变频器输出接地了
故障处理 要求检测电机,输出电缆,还有变频器。
通过排除法,最终是变频器上故障。
此故障出现没规律,需要断电复位后能继续运行。

由于此前修过个同样故障的。拆机检测IGBT驱动部分的电解电容,发现严重不足。
标称25v47uf的电容有的已经只有10uf,最多的也只有30uf。一共6颗电容。换了后就好了。
这次也是一样,拆机然后拆电容,电桥测量。发现电容不足,打算更换。由于上次的电容用完了。
这次换上的电容和上次不一样,标称35v47uf的电容实测有51uf Q值在30多,换上后测试,直接没法运行了。
以前是不定时报警。这次每次都报警。

无奈在拆开,把这些标称47uf实测有51uf的电容全部再次换掉。换上50v47uf 实测47uf Q值30的电容后运行正常了。
至少在平台上空载运行正常了,接下来装到设备上长时间测试了。
还把整个变频器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拆了一遍,全部测量过。把不足的,Q值偏低的,全部换了。
保佑千万要正常呀!

下面是板子照片,红圈内的电容就是刚开始容量不足,换了后连测试都不行,然后又换了50v47uf 实测47uf的电容。
电容容量过足难道也会出问题,而且只是多了4uf,应该不会这么敏感吧。

求助求助,高手大师们。

网友A:
有这样一种说法:电容器的(实用)容量误差允许为负的20%和正的200%,显然容量大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所遇到的现象,真的是有点奇怪了。另外注意损耗D值了吗,如果大于0.2,说明电容器不良啊。

网友B:
测试频率设置为100Hz以上500Hz下,看D值和内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解电容我一般就是100Hz ,就此帖子上的电容,我换上的D值都是0.03 Q值都在30 内阻esr在1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换上的电容,损耗的D值在0.03  Q值在30

网友C:
这些电容靠近大功率器件,环境温度高,易损

网友D:
驱动都工作在几K到几十K的频率,有机会可以做个双脉冲测试看看驱动信号有什么不同。我在调试驱动电路并联在ge两端的RC,把5.6欧换成20欧U相驱动有改善,V相变得奇丑无比,还把驱动芯片搞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我这个变频器不是单机型,要一个max-4通过光纤控制,然后电脑上用控制软件运行。电机是伺服电机。没法让变频器单独运行,不接电机或编码器就报警。
就这个变频器曾经修道过一个三相输出不平衡的,以为是那个33153的芯片坏了。把W相上的两个换了后,直接把模块给整坏了。一直想不通为啥,换上的型号明明一样。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双脉冲不要电机,用空心电感代替,通过I=V*T/L得到感量和脉冲宽度,通过信号发生器给驱动信号也可以

网友E:
施耐德变频器33153买了好多都是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在选用电容时,特别是IGBT的驱动部分,会有啥区分吗?高频?低频?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何区分呢?现在采购方便了,假货也多了。每次使用都是看运气,求哪个高手做个测试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电容的选择方面有什么经验吗?您提出的频率使我联想到了电容的平率。现在怀疑和高频低频有关。
我测量了下我使用的那两款电容,有问题的那个型号在高频时比较差。
经常买电容的哪里也看到同样规格有的写了高频,有的写了低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咸老师
求教下变频器电容选择方面的经验,开关电源部分和IGBT驱动部分的电解电容。
之前也一直没在意,以为型号规格一样,电桥测出来差不多。每次测电解电容使用的都是100Hz
经过这次我发现,我使用的款电容其中35v47uf实测51uf的电容在使用1KHz和10KHz测量时性能不如50v47uf实测47uf的。
在某宝上也有专门写了高频的电解电容,不知使用方面有何区别。求教。

网友F:
回复 楼主:
测esr 用那种20几元的晶体管测试仪。下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桥表上自带了ESR的吧?至少我用的同慧的测电容时自带测出ESR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看了本人之前的回复,不完全正确,120hz是以工频为测试标准,开关电源工作在最低在30khz以上或更高,国内的基本在50-60khz左右,因在低频测试对比没发现其它异常,所以楼主可把频率改为50khz或100khz时与好的对比看是否有所不同或不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