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0):
PLC 如何写程序,怎么给驱动脉冲 ,PLC和驱动的连接线路怎么接
PLC:CP1E
伺服驱动:MADHT1507

网友A:
李大爷,晚上好

网友B:
建议走硬接线脉冲控制,欧姆龙的PLC的是固定方向+脉冲。

网友C:
脉冲方向先接上,写简单的程序ACC之类的
伺服先转起来,再完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