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故障把PLC烧了

楼主(2021-09-20):
三个开关电源和二个PLC共用电源,其中24伏的开关电源的互感滤波器坏了,导致电源电压异常,数字表测量电压能有260到320伏。结果是两个PLC挂了,头都大了。

网友A:
DC24V回路其实也要加断路器 或者保险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外面供电电压太高,烧坏了开关电源和PLC呢 ?

网友C:
互感滤波器啥样,这么厉害

网友D:
原理上比较难解释,你的开关电源有这么大的储能?

楼主:
电源是用隔离变压器的220伏电压,检查过没有问题。把有问题的开关电源拆了电源电压就恢复正常了。拆下来的和好的对比,同样的电源接电测试就如图所示

网友E:
这是那个品牌的24v开关电源

网友B:
能不能找开关电源厂家索赔 ?

网友F:
电压升高这么多。损失够大的。

网友G:
那个a1s系列的估计有30年左右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自己的两个电动车的充电器出现过类似的故障,充电器可以给电车正常充电,但只要它一充电,家里的节能灯就开始坏,还烧坏2个电视盒。后来测量电压,在充电器工作时,家里的电压就在300V左右

网友B:
回复 网友H:
邻居家的电器有没有损坏 ?

网友I:
这是输入端的EMI滤波器,坏了也只是开关电源的高频干扰会传导到220V电源端,其它开关电源内部也有共模电感会阻挡这个干扰进入,不可能导致电源端并联的其它开关电源损坏。许多早期和伪劣开关电源根本就没有这个共摸电感,你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显示的电压只是开关电源的干扰造成的,你用指针万用表测量就正常了。
感觉你这个案例一次坏这么多,是有其它原因过压造成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是输入端的EMI滤波器,坏了也只是开关电源的高频干扰会传导到220V电源端,其它开关电源内部也有共模电感会阻挡这个干扰进入,不可能导致电源端并联的其它开关电源损坏。许多早期和伪劣开关电源根本就没有这个共摸电感,你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显示的电压只是开关电源的干扰造成的,你用指针万用表测量就正常了。
感觉你这个案例一次坏这么多,是有其它原因过压造成的。
同意判断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