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1):
最近遇到一台松下的PLC,现场情况是这样的,CPU型号为FP2-C2L,PLC能正常工作,CPU后面模块依次是X32D2,X16D2,Y64T,AD8VI.但是CPU上的BATT.灯亮红灯,ERROR灯也亮红灯。其中Y64T模块上的有一个输出点一直输出大约13V电压,不受程序控制。以前没有接触过松下的PLC,现在想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电池灯亮会引起故障灯亮吗???
2、Y64T模块上的输出点有故障会引起CPU故障灯亮吗???
3、更换CPU电池会不会引起程序丢失,电池如何更换???
4、现在怀疑Y64T模块的一个DO输出点有硬件上的故障,如果对Y64T模块整体进行更换,需要更改程序吗???是不是只是断电更换Y64T模块即可???

网友A:
Y64D如果有点坏了是不会在CPU上报警的;
电池准备好,PLC断电,5分钟内更换好重新上电;
如果仅仅是更换Y64D,不需要更改任何程序,但你需要先确认好是不是Y64D坏了;

网友B:
我个人更倾向于  不断开PLC电源更换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更倾向于  不断开PLC电源更换电池
这个CPU是要拆下来才能取出电池的,不存在断不断电更换电池的选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更倾向于  不断开PLC电源更换电池
这个CPU是要拆下来才能取出电池的,不存在断不断电更换电池的选项;
这。。。不怕丢数据吗。。。

网友A:
你如果换电池花一个小时,那丢失了也不能怪别人;
正常情况下几分钟就搞定,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C:
运行报警灯亮了(Error),得把问题找出来,先解决内置锂电池报警(更换),然后再次上电看看运行报警灯的状态(亮/不亮),还是亮的话,估计要用笔记本电脑连接编程线进行诊断了。

网友D:
先换电池吧,另外一个故障灯亮是有其他原因引起,但你的运行灯还亮,不排除是硬件问题,程序应该是还在里面

网友E:
先把程序导出来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