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2):
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加本地I/O模块,加远程I/O模块。

看PLC支持那种协议,淘宝应有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能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能宝。。。

主要看你啥PLC,一般来说,I/O用完(连扩展都用光了)的可能性很低。

网友B:
加模块啊 ?

网友C:
差输入?差输出?差多少点?
都不清楚加扩展,加不了扩展换机器

网友D:
IO口不够,就只能加模块。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E:
能加扩展就加扩展,不能加或加了也达不到要求就换主机;

网友F:
又想不花钱,又想获得因维保需要或者技改需要增加少量,甚至一两个IO口应急的话,只能自己去研究优化程序了。
这条路非常艰辛,跟重新编制和调试新设备程序差不多,因为你不但要完全读懂程序,而且进行大改了以后,还得去测试设备的稳定性,是不是还能满足以前的控制需求,当然备份原始程序确保万无一失是必须滴。

网友G:
通讯口连扩展板,就不知道楼主需要的扫描周期能不能满足。

网友H:
如果是技改看看不一定要用到PLC,可以用中继加,这个我经常干,如果新设备那就是选型的问题,I/O点预留不够重新选型或者再加个cpu做通讯吧

网友I:
比如几个热继的常开串接,就可以由原来的几个点变一个点。功能一样的几个光电信号,或接近开关信号,接上二极管就可以把几个信号接到一个输入点上。输出就不好想办法了。

网友J:
能省就省,不能就加扩展。

网友K(2022-03-20):
你要花钱买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