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2):
有没有那种测量速度的传感器?非接触式的,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测量什么东西的速度?东风快递的速度还是蜗牛爬的速度?

网友B:
肯定有的,光速都可以,何况机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要求不高 100-300r/min 速度就可以,有没有品牌推荐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那种测量速度的传感器?非接触式的,精度要求不高
光纤
接近开关
编码器
要配速度计.
还有便携式的.

网友D:
接触的,非接触的
要配什么,还是买来就能用的

网友E:
测量什么东西的速度?东风快递的速度还是教程蜗牛爬的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好买来就能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品牌推荐的啊?能否给个链接图片

网友F:
马云能满足你的需求,具体与客服沟通

网友G:
简单的就是接近开关,待测轴上装个弯板,碰一次就是一圈。精度高一些就装个十几二十齿的齿轮,一圈就是十几二十个脉冲。接近开关测速要求没有震动或震动很小。否则接近开关的检测距离不好控制,会忽远忽近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测量什么东西的速度?东风快递的速度还是教程蜗牛爬的速度?
我想举报你违规发网站链接,哈哈哈,我以前发的时候没你这么机智被删帖了。

网友I:
分体式磁编码器。

网友J:
测量光栅,价格便宜,中东那边土豪斗鹰都用这个测速度

网友K(2022-01-26):
要求精度高就用编码器,一般就自己做编码器,例如光电码盘。
简单要求可以采用霍尔或光电直接数联轴器上的螺丝个数或轴上的“标记”。
都是测量转速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