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2):
变频器设置转数追踪后,启动就报欠压故障,设置直接启动就没事,麻烦大神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硬件追踪还是软件追踪?电机没接?问汇川!:)

网友B:
变频器自学习一下,没有用的话加制动电阻试试。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有硬件追踪?我以为都是硬件采样,软件计算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也算吧!就你隔壁那品牌,早先软件是没这功能,自己写又没能力,又确实要,杂搞呢!全部硬件运算呗!就在输出上做了块板子检测运算反馈到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