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手问题

楼主(2021-09-22):
我要把三菱Q, X1千- X1080的数据传到D100里面,
是DMOV  K4X1000  D1?还是怎么写?

网友A:
PLC用DMOV也是传送32位数据,因此请确认你传送的数据不大于32位;
K4X1000  只有16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但是我还不懂,具体我应该怎么写呢。。。X1000~X1080里面数据不多的,工号,年,月,日,时,分,秒,流水号。能否告知这程序怎么写呢,谢谢大神

网友A:
呵呵;看来你对PLC还没有一点入门;X1000是输入继电器,是一位的;年,月,日,时,分,秒,流水号这些是需要用到16位寄存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但是我还不懂,具体我应该怎么写呢。。。X1000~X1080里面数据不多的,工号,年,月,日,时,分,秒,流水号。能否告知这程序怎么写呢,谢谢大神

你可以先把数据处理下,然后批量传送,

工号(2个字),年(1个字),月(1个字),日(1个字),时(一个字),分(一个字),秒(一个字),流水号(4个字。)
2+1+1+1+1+1+1+4=12个字,当然,你也可以组合,节约字数也行。FMOV 批量传送的,意思是一次传送N个字。三菱用的少,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