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管压降问题

楼主(2021-09-22):
这汇川45千瓦的驱动板,上下桥光偶都是AT350,这个驱动板带管压降检测电路吗????,找了半天没看出来是哪一部分是管压降电路,请指教

网友A:
查驱动芯片手册,有没有管压降反馈控制管脚,另外,查IGBT集电极有没有用二极管和电阻等元件组成的电路引入驱动芯片的某一管脚(控制脚)。

网友B:
好像没有

网友C:
是没有检测的

网友D:
从图中看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E:
走线画图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F:
这个没有管压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