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沙贝仕德变频器驱动板芯片不知什么型号请教

楼主(2021-09-22):
长沙贝仕德fc100-22g,2.2kw变频器

楼主:
一脚跟8脚短接的接的电源,是7805的输入端 。
4-6也是短接的接的地好像

网友A:
看位置周边元件布局的对称性,左上还有一个8脚芯片,似乎同一。略微分析一下2片芯片和外围元件的电路,应该能够确认是否同一。

楼主:
没用啊,同一个也看不清花了白白一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啊,同一个也看不清花了白白一片
用指甲刮,然后用手机放大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脚跟8脚短接的接的电源,是7805的输入端 。
4-6也是短接的接的地好像
大同小异,分别IN,OUT,GND,BACK;很易找对。
看看象吗?

楼主:
大约就这样

楼主:
顺便问下什么手机摄像头能做维修放大用,下次买新的手机考虑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电路图画的不规范,让人看不懂!走线画图一定要规范,自己能看懂别人也能看懂!你这个块子可能是MOS放大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