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施耐德PLC M238的modbus小疑问

楼主(2021-09-23):
请问下当M238作为modbus_rtu从站时,我要发什么样的数据给PLC(已经在软件内设置好modbus相关属性),客服发了我一个MODBUS地址表,但没太搞懂,目前在用串口调试助手,主要是地址不知道怎么填,例如02功能码读取%IX0.0,不知道地址该怎么配置(没太看懂客服发的地址表)。

网友A:
建议你用modbus的仿真软件.modscan(主站,相对从站为modsim),modbuspoll(主站,从站为modbusslave)或者mdbus.
用串口助手可能需要算crc,有些plc不通过crc不返回数据.
你也可以通过上面的仿真软件,得到完整报文,然后用串口助手测试.

网友A:
详细也可以参考关版最近发表的多篇modbus文章,里面有专门02功能的帖子.

网友B:
参考关版的视频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7146

网友C:
你举IX的例子太特殊了。
根本不需要配置。
PLC的I0.0的地址,被主站从MODBUS来读取的时候直接就是1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