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五轴欧赛OSAI系统开机故障求助

楼主(2021-09-23):
如上图所示:系统没动过,前一天开机还好好的,今天突然启动就出现问题了。
电源电压都测过没有问题
寻求高手帮助

网友A:
自己好好研究 不要指望别人能帮你

网友B:
系统有备份的话,可以弄。不然要小心一点。应该是CNC那边有信息?检查一下那边问题

网友C(2024-08-15):
你这个和我们这边系统好像一样的,我们也这个,做玻璃加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