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3):
EPLAN自动保存时间可以设定吗?

网友A:
这软件不需要自动保存,即使你蓝屏了,重启完你画到哪一步就会恢复到哪一步,这个问题问的有点草率呀。

网友B:
P8 2.7 老是闪退什么原因?有没大佬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装的这个老是卡顿,是不是自动保存导致的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个防卡顿补丁需要打一下,不然的话大概1分钟就会卡顿一下的,这不是自动保存导致的,肯定是软件来路有说法导致的,你找个补丁打一下就好了。

网友C:
输入法改成兼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