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3):
厂里有台设备,PLC是三菱FX3U的。上传程序时出现了,多了个“源代码信息”的选项。只要这个选项勾上了,就选不了下面的“PLC数据程序文件”。勾选了“源代码信息”后,上传完成后会出现提示源代码信息文件未编译。确定后,上传页面只剩下“源代码信息”选项,“PLC数据程序文件”选项就没有了。
另打开编程软件,重新上传。才会出来原来的“源代码信息”的选项,“PLC数据程序文件”选项。
这次勾选“PLC数据程序文件”选项进行上传。同样,上传后,“源代码信息”的选项也没有了。
分别上传两者。发现这两者里都是有梯型图的。
请问这是什么会事?

网友A:
PLC内部程序不是梯形图编辑的,是结构化工程ST语言或者结构化FBD语言。
你读出来的梯形图程序是PLC自动将结构化工程转变成都梯形图语言,会发现很多地方编程方式很另类。
这个地方就得有源代码才行!

网友B:
PLC上面是不是有内存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