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莫迅PLC,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1-09-23):
如图所示,最近一小设备打算用这个,据说能直接用三菱的Works2编程?指令啥的,特殊寄存器啥的都一样呗。

网友A:
不好用 不如直接用三菱的 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设备,只有逻辑控制,加一个模拟量处理。想在这上面省两个钱。

网友B:
艾莫迅我知道它做编程线 仿西门子200,现在三菱FX3U也仿啊。。
还不如买国产三菱(山寨),好歹是个三菱皮,不是专业业内人士,看不出来真假,我用了几个,2年没坏。

网友C:
只用过他们的编程线。拆开看下硬件做工就基本清楚什么水平了。

网友D:
呵呵;基本指令一般山寨的都没什么问题,特殊指令是不可能都与正宗三菱一样的;

楼主:
配置很丰富。

网友E:
我用过几个,目前还没坏,也是简单应用

网友F:
仿西门子的用过,还可以,直接用西门子程序,这个牌子的通讯线倒是买了几条,价格也在100左右

网友G:
国货的耻辱,不是仿三菱就是仿西门子,还谈什么富强,民主..

网友H:
先仿 再自己创新变化一些。
基本都是这个路子。

网友I:
这不是都是做编程电缆的吗

网友J:
大部分一般指令可以

网友K(2021-12-24):
回复 网友G:
你又为国富民强做了点什么呢,动不动就这个耻辱那个耻辱的,呵呵,

网友K:
主要看楼主用到什么指令吧,看下他家PLC的指令集参数,一般指令没啥问题,好像也是个老企业了,我用过200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