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这种编码器吗?

楼主(2021-09-23):
编码器外出一根钢丝,然后反馈位置。

网友A:
拉绳编码器,跟普通旋转编码器电气接口是一样的。我们前几年也要这个,后来都不用了,原因是是时间久了拉绳有时不自动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绳编码器,跟普通旋转编码器电气接口是一样的。我们前几年也要这个,后来都不用了,原因是是时间久了拉绳有时不自动弹回来。
没错,我们也是发现不好用,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垂直升降机构需要检测位置,我们现在都是加工齿轮齿条,使用普通旋转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垂直升降机构需要检测位置,我们现在都是加工齿轮齿条,使用普通旋转编码器。
你们是更改的机械结构。厉害

网友B:
拉升位移开关,之前用过,不好用

网友C:
不好用。可靠性,寿命都不好。齿轮齿条与日月同寿。

网友D:
可以用磁珊尺,但价格会比你这个贵多了

网友E:
这个东西要在前面搞两道过滤灰尘的海绵不然沾灰了就不好用了,然后基恩士有一种激光的测距仪

网友F:
我们这种一般只有两个位置,一般都是两个槽型开关定位

网友G:
拉线式的,便宜,但不经用;

网友H:
以前给ABB机器人上用过一种激光测距的,实时显示距离,牌子忘了,只知道好几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要在前面搞两道过滤灰尘的海绵不然沾灰了就不好用了,然后基恩士有一种激光的测距仪
大概多少钱,只要不是过万,就可以考虑

网友I:
以前我这有台设备是用的普通编码器加了一个槽轮里面绕两圈线。线的一端固定另一端挂一个配重。低速运动相当稳定。

网友J:
你这本质还是旋转机构驱动啊,所以采集旋转机构的旋转圈数即可能够运算出升降距离啊,用改啥机械啊,根本就不用去改机械,找到旋转机构携带驱动旋转编码器即可了啊

我们以前用液压缸配拉线编码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必须改机械才能用旋转编码器直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本质还是旋转机构驱动啊,所以采集旋转机构的旋转圈数即可能够运算出升降距离啊,用改啥机械啊,根本就不用去改机械,找到旋转机构携带驱动旋转编码器即可了啊

我们以前用液压缸配拉线编码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必须改机械才能用旋转编码器直接测量。
这个对编程人要求比较高

网友K:
看你控制精度了,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将旋转编码器装减速机输出轴头那也是可以的。

网友L:
普通旋转编码器转换为直线运动。

网友M(2022-02-01):
参考注塑机·

网友N(2022-04-30):
短距离用光栅尺可行,

网友O(2022-06-08):
光栅尺对环境适应性要求较高,这种油污环境,光栅尺性能会受到很大影响,可以用时栅编码器。

网友P(2022-11-10):
螺杆下边有驱动涡轮,在涡轮上装上齿数计数的霍尔或磁电传感器就可以,精度应该和拉线的接近,不过需要计数计算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