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3):
接了个西门子的项目,14个轴,8个伺服,6个步进,请问用哪个系列的plc比较好弄,设备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西门子小型机对多轴的项目不太友好,建议更换PLC品牌。另外没有讲清楚除了14轴以外的IO输入输出端口需求,不好判断。

网友B:
一定用西门子么,用汇川更方便啊,安装快捷,调试也方便

网友C:
西门子1200没有问题,做过类似项目

网友D:
伺服用脉冲型还是通讯总线型先确认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误导别人 ,1200最多支持4路脉冲输出  加扩展都没用

网友F:
轴一多,西门子的就有心无力了。同样的功能,人家小型PLC就可以搞,它得用大型的才行。。估计要上1500

网友G:
4个plc通讯就行了
不计较成本的话无所谓,1700也可以用了。正常现在 smart 1200的涨价也很多了

网友H:
全部走PN通讯,用F824块去调用,CPU可能要上1214以上的

网友I:
1214 涨价你会受不了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H:
支持PN总线的步进驱动厂商很少 多数是走脉冲的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在纺织车间网络监控中的应用

网友J:
建议私服采用TCP或profinet,PLC选1500系列。
否则运算速度不能保证。

【方案】
华北工控的步态识别系统嵌入式产品方案,让安防监控更可靠